请问哪个大哥用过这个东西?可否给个说明书!

楼主(2012-06-08):
小模块是将传感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插到M.STSTEM板上,然后通过CC-Link读取到程序里! 这个 M.SYSTEM的东西说明书有没有大哥有啊?我想知道在程序里用FROM指令如何读取上面的点。

网友A:
google 搜索一下型号一般都能查到的,BAIDU是不行的,都是广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oogle 搜索一下型号一般都能查到的,BAIDU是不行的,都是广告!
太同意了,2010年后就不用百度搜索技术文章!
李百度除了广告就是广告!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广告处。

网友C:
还真没见过啊

网友D: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这是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F:
http://www.m-system.co.jp/chinese/index.html

网友G:
没见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