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换英威腾变频器改频软件

楼主(2012-06-08):
谁有英威腾变频器改频软件,想把变频器的频率在写的高一点,我可以用三菱PLC编程器来换这个软件

网友A:
什么意思啊,变频器的频率不是可以设置的么,上限频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400HZ还不够啊?你要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