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在笔记本上安装的三菱软件,但是打不开程序,也变不成程序。怎么回事?注:在别人的老笔记本,或台式机都可以用。

网友A:
如果是WIN 7 最好装http://down.ymmfa.com/?id=324

网友B: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还有安装软件时有划勾的地方不要选择

网友C:
XP系统能用

网友D:
引用楼主jianglai012于2012-06-08 08:22发表的 安装的三菱软件不能用?? :
在笔记本上安装的三菱软件,但是打不开程序,也变不成程序。怎么回事?注:在别人的老笔记本,或台式机都可以用。

完全卸載后,關閉殺毒軟件,再來安裝試試

网友E:
您好:
         可能是和电脑系统有冲突,建议卸载GX软件后在注册表将gppw、gxde、mitsubishi等后缀名的文件删除,并重新安装GX软件。如还是不行,建议尝试重新安装系统。
         感谢您对三菱电机自动化产品的一贯支持,欢迎拨打 400-821-3030 免费技术热线!

GPPW,GSDP,MITSUBISHI
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的文件夹名,只能用英文命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