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一个程序中如果同时有上升沿与下降沿触发时,当使用上升沿触发是-当off转on时触发,可是当按钮松开时不就是等于从on转off那下降沿触发了吗,

比如,使用一个按钮控制继电器吸合,那不就等于点动了吗?

谢谢!!!

网友A:
脉冲+保持=连动,不是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保持=连动,不是点动

对于上升沿的话保持住还可以,那再使用下降沿怎么办?是不是第一个扫描周期上升沿起作用,第二个扫描周期下降沿才起作用?

对于单按钮控制电机起停问题?

谢谢!!!

网友A:
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用法。你再钻牛角就打你屁股

网友B:
一般不建议用一个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PLC的反应速度有可能反应不过来,我用三菱的二条高速计数器比较时,经常条件成立时相应的辅助继电器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85865]
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用法。你再钻牛角就打你屁股

谢谢,终于理解了,看来俺自己打屁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建议用一个按钮的上升沿和下降沿,PLC的反应速度有可能反应不过来,我用三菱的二条高速计数器比较时,经常条件成立时相应的辅助继电器没有动作!

谢谢你,我仅仅是想知道一些指令的用法。多一个按钮控制不是更稳定吗。(我用三菱的二条高速计数器比较时,经常条件成立时相应的辅助继电器没有动作!)  你后来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这就是你的程序的排序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把辅助继电器排在比较程序的后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85865]
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用法。你再钻牛角就打你屁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的程序的排序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把辅助继电器排在比较程序的后面

网友D:
试一下,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