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8161与CCD的指令

楼主(2012-06-08):
请问各位,
在X0的~X3之中,
若是为基数输出则Y0 OFF,
若为偶数输出则Y0 ON。
以上该如何使用CCD的指令来达成?
另,如何使Y0在启动时不会ON呢?
以下为失败作...

网友A:
X0.到X3是奇是偶,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除以2再判断余数是0还是1

网友B:
最低位为1就是奇数,0就是偶数,这样ld x0 out y0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是不是卓越自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