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8):
使用三菱FX1N 485-BD与台达VFD-S变频器通讯,485-BD使用说明上说要串终端电阻,可台达变频器是水晶头怎么接终端电阻?还有三菱的,绝大多数变频器都是水晶头,怎么样接终端电阻?

网友A:
顶一下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终端电阻可以不要,在通讯有干扰时,可以考虑接,
水晶头也可以接的,串了电阻后,在进水晶头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C:
距离短的话就不要接终端电阻了。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D:
来顶一下!!!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网友E:
不用接电阻,直接通讯就行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F:
水晶头的不需要争端电阻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以上各位朋友谢谢了,我的通讯程序做好了,只是看到设备上之前有的通讯没有接终端电阻所以来这请教下大家,近距离原来可以不接。
新问题来了 台达和三菱变频器的功能码是由两个ASCII码组成,比如03(读状态)就是传送H30,H33,但海利普的说明书给出一个样例是对01号变频器写入30HZ频率,他以MODEBUS ASCII方式通讯,功能码由 0 0 0 B B 8 这6个数组成,要传送6个数?而三菱 台达的只要传送两个数? 00BB8是对应30HZ频率 这样不是多占用了几个寄存器?

楼主:
彻底沉了 通讯问题 看看就走了 泡都不冒个

网友G:
长丰实业 搞变频器了

网友H:
你用PLC和变频器通讯,写通讯程序时候,就是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去写,写通讯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让变频器识别,不用总是对比不同的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不同的厂家是不一样的,只要你现在连接的这个设备可以识别就足够了,所以连接的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是什么,你就写什么就可以了。

网友I:
我都用RTU模式,没用ASC11模式,RTU模式程序里可以做自动计算CRC程序,就可以写N个数据了,

网友J:
不同的变频器他采用的通讯格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用ASC11码通讯,只是有的位数多点,有的少点,你只要编程一步一步的按照格式来就可以了

网友K:
一般用双绞线来接就行啦,距离短很少会出现干扰的,
好好学习

楼主:
海利普变频器  ASCII模式   通讯治疗格式 如下
STX                ADDR                 FUNC               LEN                DATA             CRC              END
起始        站号          功能码       质料长度    数据        效验       停止
对01号变频器写入30.00HZ频率
3AH              0  1                     0  2                       0  2                 0  0  B  HB  8   3 7           CR  LF
LEN;质料长度  指D(n-1)....D(0)的长度  长度设定;1个word时等于3  1个byte或<1个byte时等于2
对01号变频器写入30.00HZ频率 00BHB8是30HZ           LEN怎么不是等待时间      质料长度?
求理解上句高手

网友E:
写程序我们都是按说明书来写的,不同厂家的说明书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