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最近开始研究编码器计量长度的问题,不是很懂,自己也研究有一段时间了,结果不怎么好

控制要求是这样的,开始记数,设数,然后动作,就拿压瓦机来说,到达一定长度之后就切断,然后继续走

我现在以前能显示C251的当前值,可以算出长度,结果在触摸屏上设置数的时候不能设上

求各位高手们告诉小弟下,不胜感激!

在线等。。。

PLC三菱FX1S,触摸屏三菱G10

PLC程序如下

楼主:
高手们指点下哈

楼主:
或者有这方面的程序也可以

网友A:
既然你可以换算出长度了,那么再比较一下,这个长度跟你设置的长度一样时,就输出切断不就OK了?
触摸屏上,不知道你用什么触摸屏,下面是维纶触摸屏,你要点:数值输入  比如 D5
你换算出来的长度跟你输入的D5比较就可以。

触摸屏是三菱G10的,现在是设置不上数字,选的是数值输入,对的是D,然后在触屏上设置的时候直接就显示0,不管你怎么设置都是0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A:
特意下载了三菱触摸屏软件,安装后测试,可以输入数据的啊!

不知道你是怎么设定的。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jianming

网友B:
是不是PLC寄存器字节的占用错了,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C:
编码器AB相定长
附件: 定长切断.rar (11 K) 下载次数:292

网友D:
程序第一行C235设置值可改成K32767
程序第三行用的是32位的乘法,地址重叠
程序第四行用的32位的除法,地址重叠触
摸屏输入要用数字输入元件
可以给我写下程序吗,什么32位16位的我不太懂,还有地址重叠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程序很简单的,看一下手册上高速计数器的用法就可以了,再将计数器当前值和设定值比较,条件满足时切刀动作并将计数器清零,
然后循环,本论坛有很多程度可以参考的   8楼的就是个不错的程序!
嗯,谢了

网友E:
留个记号,有空研究。有台电梯,准备用编码器实现自动平层

网友A:
这个程序我还没仔细看,确实如9楼所说,地址重叠
把D0改为常数 K32767
D1 不改
D2改成 D5
D3改成D10
(用不完的寄存器D,浪费几个无所谓,万一要插入几个,也方便)

虽然程序有问题,但这不影响 触摸屏数据输入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编的触摸屏程序。可以把程序传上来。
触摸屏D3显示数值,D5输入,然后和D3的数值进行比较,是32位的比较指令,就这样了,结果D5输入的时候就输入不进去,一直显示的是0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xuexi;le
william_wang

网友G:
用高速计数器+区域比较指令很容易实现的嘛。

网友H(2013-05-25):
8楼的程序 设定长度D220先乘20再除20 送给D100 起什么作用?如果比较指令直接用设定D220和 C251比较是否可以呢?新手不懂,谢谢

网友I:
C251是32位计数器,数据存放在D1、D0寄存器中,DMOV、DMUL、DDIV指令均为32位运算指令,对应寄存器均为连续的2至4个寄存器。程序中2、3、4行所有寄存器均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