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在通用桥式起重机的操作和使用中,常会出现一些简单的不是故障又不能进行操作的现象。这对于新上岗的操作人员,或没有维修人员的单位,需要了解并掌握一些识别技能,以免等待维修而影响生产。

  (1)某单位一台10t双粱桥式起重机,其电源指示灯亮,操纵联动台指示灯亮,但却不能起动。经维修人员到现场检查,发现从司机室到走台的安全门没有关上。当维修人员将安全门关好后,起重机的一切操作正常,这就是一种假故障。在起重机的安全保护中,对舱口门、司机室门和检修门上均有一个门开关,当起重机司机或维修人员到起重机上进行检修时,必须打开舱口门到起重机走台上,或打开检修门到起重机轨道梁上,这时打开的门上电器开关的常闭触点断开,电气箱的主接触器释放,进而切断起重机电源,使起重机无法起动。同时这种保护使检修人员免受桥架上小车滑线带电的威胁,也可防止他人起动开车伤及检修人员。可见安全门开关的保护作用非常必要。

  (2)一台10t双梁桥式起重机的供电正常,各安全门关闭完好,但无法起动。经维修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起升控制凸轮没有很好地回零,即凸轮的零点标志虽在零的位置上,但零位保护触点没有接触上。因为这是一台使用多年的起重机,其触点弹力减弱,产生有时接触不上的假故障。将触点更换为新的,不起动问题得到解决。从凸轮控制器的结构可知,只有在各控制器手柄置于零位时,起升、小车和大车控制器的零位触头才闭合。而在其它任何工作位置(即非零位置)时,都处于断开位置。因此,当任何一控制器手柄不在零位(或零位触点没有闭合)时,起重机主回路就不能接通,起重机也无法起动。这就防止了由于某种原因手柄未回零位,而在置于工作位置情况下重新起动时,发生机构突然动作的危险事故。这就是起重机的零位保护作用。

  (3)一台10t双梁桥式起重机,其电源、安全门及操纵手柄位置都正常,但按起动电钮不能起动。维修人员到现场检查,强行对主接触器起动,运行正常。但在按停止按钮时接触器不能断开,而按起动按钮时接触器却断开了。再按停止按钮,主接触器起动正常,说明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接反了。这就是维修人员没有交待清楚所造成的假故障。

  (4)一台10t双梁桥式起重机,起吊能力下降,只能吊起5t多的重物。经几次维修都认为是电气部分老化造成的。但检查电气部分中,从电源的进户到控制器,线径大小符合标准;各接触器触点完好;凸轮控制器的主触点也完好;主钩电阻器接线无误,接线良好;主钩电机接线正确,转子电刷良好,电机旋转声响正常,说明故障不在电气部分。在检查机械部分时,发现主钩钢丝绳磨损较大,打开小车架上的定滑轮罩,看到钢丝绳不在滑轮上,已掉在滑轮轴上,并发现滑轮轮缘有缺口。换了一个新滑轮,同时更换了新钢丝绳,结果试车吊10t重物正常。

  对此故障现象,一般检修经验多在电气部分,如线径不够,主触点接触不好,电阻器接线有误等都会造成起吊能力降低,所以多次检修都在电气部分着手,但这个假故障被定滑轮防护罩所遮挡,使检修走了弯路。这也说明,起重设备是机电一体的,电气部分与机械部分是不可分的,只要细心检查,全面观察,一些假故障是能识别的。

网友A:
你好可怜啊,没有人回复你啊,我也是搞起重机的,现在都是变频,编码器。PLC,GPRS远程控制的,您还在搞这些垃圾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发发这方面的资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