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有个自动冲孔的C型钢机器,屏上输入数据,每格一定距离冲几个孔,但是是液压系统控制液压马达的,用编码器反馈,经常就不是很准,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已有的程序给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A:
不准,每次都差一样的距离么?

楼主:
不一样的距离,

网友B:
编码器一圈输出多少个脉冲?编码器是否振动太大,编码器精度低也是不行的,我用过欧姆龙的编码器,本来是应该收到19个脉冲的,有时收到29个,编码器的安装是否使理!

楼主:
OMRON 的编码器1000P/R  ,C型钢成型的没多大震动啊,

网友C:
行走的是液压马达?机械存在间隙?怎样控制长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OMRON 的编码器1000P/R  ,C型钢成型的没多大震动啊,

晕!!需要的是确定不是肯定!!!只要有震动肯定不行!!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这方法用编码器肯定不行,理论上行,但是实际行不通!!要想行得通那只有放低要求!

网友E:
我有厦门黎明檩条机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需要的是确定不是肯定!!!只要有震动肯定不行!!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这方法用编码器肯定不行,理论上行,但是实际行不通!!要想行得通那只有放低要求!

那就放低要求看看吧。改造的产品,凑合着吧

网友F:
用全闭环控制系统,可以提高精度。QQ798998373

网友G:
(编码器资料未异常)可监视其资料及动作确认!
1.先调整液压马达速度及压力使其大于可移行工作压力最小值,再测定是否偏差如前
2.如不变,机械误差如此!不知是否有刹车结构,如无可加上试试
3.如变小那代表液压马达响应问题,编成用快速前进慢速定位即可,加上刹车会更好.
  •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H: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老是走不准,变频器+电机+编码器
    一直没解决,程序没问题

网友I:
液压电机加编码器怎么可能会准啊。这种组合多多少少都会有偏差。

网友J:
伺服电机就准了!

网友K:
全闭环,可以精确的很

网友L:
这是个综合问题,关键要确保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与真实行走的料长一致。理论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要保证一致比较难,一般编码器都和马达驱动的辊轴直接连接。辊轴转一圈料走多少是一个固定值,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无法保证棍轮与料不打滑,特别是起动和停止时的惯性力量。要减小这个误差就要柔性起动和停止。楼上有人说用伺服就没问题了,这个说法比较片面。伺服系统是很好,但是没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用伺服也解决不了问题。
下载积分:+1(onlooker)
下载积分:+5(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M:
传动结构和编码器反馈的形式是怎样的?问题描述最好具体一点,不然看不出问题的关键

网友G:
精确度是多少?给个标准值?现在误差是多少?给个简图关于设备结构,油路,电路等可提供吗?

网友H(2012-07-09):
变频器+电机 是主传动。编码器是单独滚轴。误差有时达到几个厘米,有时候又只有几毫米,要求是在10MM内

网友N:
这个问题应该是机械部分存在问题,与程序和编码器无关的。
做电磁节能

网友O:
正常应该在2mm以内吧! 我以前就是做冷弯行业的,很简单的啊,就变频器加300线的编码器就行了。
原野

网友P(2013-03-29):
设置个多段速就好一点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Q:
绝对编码器吧,可能能解决

网友B:
刚做一台冲孔机,用台达伺服做的,
自动冲孔C型钢成型的机器如何精确控制移动距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