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FX1N怎样和电脑通信呢?

楼主(2012-06-08):
因为要用MT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我在实验室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些老掉牙的FX1n的PLC,我随手从FX2n的PLC上拔下电脑接线,插在FX1n上,写个小程序试试,发现不能写出,软件提示说通信有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FX2n的编程线不能用在FX1n上面么?还是我没有设置软件呢?
我实验室的台式机上面为了学生练习,台式机上全按了232的串口啊

网友A:
通讯COM口设置问题吧

网友B:
悟性太低,
努力!

楼主:
编程电缆可以通用么?

网友C:
FX系列通用

网友D:
可能是COM端口设置不对。点击电脑属性可改变端口!

网友E:
查看通讯设置。

网友F:
查看通讯设置

网友G:
电脑的COM口是232 FX1N的编程口是4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脑的COM口是232 FX1N的编程口是422的.
中间当然有转换器了

网友H(2012-07-20):
看一下那个COM口正不正确

网友I:
fx系列通信线是通用的,可能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J:
用法问题,必须重新设置端口,重新连接

网友K(2012-09-04):
用电缆,sc-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