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

楼主(2012-06-08):
有谁知道
一台仿台达变频器(具体什么牌子我也忘了)运行中忽然就停机了
运行指示灯也不亮了
也没有任何报警
把运行启动开关关了再打开可以继续运行
是怎么回事啊?
我用的是启动点有输入启动没有就停止
我把启动开关给直接短接了也不行
在短接的情况下停机把电源关了再打开马上电机就转了
忘指点

网友A:
坏了。或者干扰太猛了。

网友B:
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啊,这个你还要仔细看看操作手册,不一样的品牌功能也不相同的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C:
可能外界有很强的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