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遇到一个新问题,急!

楼主(2012-06-08):
要柴油检测发电机输出的电压220v,还有汽车蓄电池的电压24V,想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值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压互感器,或者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A:
有一种电压变送器的,输出的是模拟量,或者你用数字显示电压表也可以。

网友B:
直接用数字显示电压表,成本低,又可靠。如果在触摸屏上显示,必须在pLc上装AD模块,成本不低,又麻烦。仅供参考。
永远的菜鸟

网友C:
有带通讯功能的电压表就可以实现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D:
有带通讯功能的电压表,不过价格有点高,实用于远程监控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E:
用电压表显示吧 以后真想在触摸屏上显示,再用AD模块吧 就是成本高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选用了电压变送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