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威纶触模屏,请教下问题,谢谢!

楼主(2012-06-08):
我用西门子PLC S7-200 224XP与威纶触摸屏相接,两者能正常通信。我写一个PLC小程序,就是当I0.0有输入时,Q0.0输出。我在屏上放一个按钮,地址为I0.0,又放一个指示灯,地址为Q0.0,当我点触摸屏的按钮时,接示灯不亮,可是当我在PLC的操作时,也就是我给I0.0信号,这时触摸屏上的指示灯能正常亮,这时屏上的按钮也下去了。也就在屏上操作PLC没有什么反应,可是在PLC上操作时触摸屏却有反应。不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教高手,非常感谢!
kfzyly

网友A:
这样也行?触摸屏还想直接控制输入点的 通断?目前还没有PLC支持这样控制。

楼主:
谢谢你回复,应可以吧
kfzyly

楼主:
我想应能控制,如果不能,在触摸屏上做按钮做什么呢?请高手再指点一下吧
kfzyly

楼主:
自己支持自己一下,问题解决了。
kfzyly

网友B:
我支持一楼的说法,用屏是控制不了输入点的

楼主:
是的,不能控制输入点,谢回复的各位,祝你们事业发达
kfzyly

网友C:
PLC的输入是只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