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在用标签定义FB块时,不能正常编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8):
我是用的是三菱中国官网上下载的1.77F版的编程软件,在定义标签,编写标签程序都是OK的,但是当我编译的时候,FB块名却是红色的。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二!

网友A:
。FB 未在梯形图内使用,也会是红色的,不一定是错误。
这软件不咋样,一般还是用8.86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