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如题:请教我一FX1S-30MR-D小PLC下载什么系列的软件可用啊?

网友A:
GX Developer
GX Works2
FX GP/WIN
以上都可以

楼主:
谢谢,            我下了一个免安装版的,FX-GP-WIN-C V3.3,可是运行显示错误,怎么回事,我是win7,32位系统

网友B:
系统太好了
是不是繁体版的,我以前装过不行
    坛主问一下或从装系统

网友C:
WIN7系统下不能用FXGPWIN,  请用GX-D 8.86以上版本或GX-WORK2  1.77F,以上在三菱官方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感谢以上热心人,我以下了GX Works2
可以用了,多谢大家

网友D:
还是好心人多。

网友E:
GX Developer
这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