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大家帮我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8):
描述:机架
大家看一下这段程序问题出在那里。通过仿真Y1 Y2 不能自锁,P0过后的 Y1 Y2 照样有输出。P0过后的 Y1 Y2 有输出有理由可以说过去,但P0 之前的Y1 Y2不能自锁,我朋友说仿真有的程序是仿真不了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小弟实在想不明白,望大哥们解释下。我查书了,由于跳转具有选择程序段的功能,两个程序段中的相同线圈不会被同时执行,允许出现相同的线圈。

楼主:
第30步为跳转的起点
!!!

网友A:
能上大图吗??是在是看不清啊

网友B:
如果跳转标签P0放在30步处,那么此程序无论跳转是否产生,都是连续执行,无跳过的程序步。
如果想跳过30—45步,那么标签P0应放在45步处,即直接跳到E N D
现在此程序形成双线圈,真正起作用的是30—45步的输出,所以不会有自保。有X2就有Y1,有X4就有Y2。
我把第25步《CJ P0》放到了顺数第2排,结果还是一样啊。很是纳闷啊

楼主:
哦,太对了 ,懂了,谢谢了哈

网友C(2012-08-10):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