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

楼主(2012-06-09):
单相桥式整流(AC220V/DC220V),同时拖动DC220V/300W电机共6只,请问电容应该怎么选?电机工作30秒左右会停止的

网友A:
电容·耐压500 V,
电容容量:4700uF

网友B:
求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1楼高手解释下

网友C:
300 * 6 = 1800 W
如果全波整流,电容大约需要: 1800 UF

楼主:
假如电容装了400V/3300uf,电容没存电的情况下,电容瞬间充电电流有多大?充电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C:
楼主要计算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我估计都不会算的。我帮你百度了一下:
电容量的定义是,每升高1V需要的电荷量Q。
3300μF = 0.0033F,即高1V需要的电荷量0.0033库仑的电荷。
电流的定义是,1秒钟流进(过)的电荷量Q。
所以,电流量 I = C*V/S
但你要求 瞬间充电电流 ,上面的公式中,如果 S= 0秒,那是无意义的,比如 S=0.0......0001 秒,那么,充电电流 I 是很大很大。
所以,我认为,楼主这个问题是无意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0 * 6 = 1800 W
如果全波整流,电容大约需要: 1800 UF
[attachment=85940]
这个公式好象不实用,,,我见好多变频器的电容都不符合你这个公式的结果值...

网友C:
应该对的。
楼主的是单相220V的,因此是这个数据。
变频器是三相的,整流后的电源波形如下图:
下面的图很清楚,三相全波整流后,只有很小的波形,所以说,变频器电容没这么大容量。
计算公式也通用,把电压改成380V,还有频率也不是100了,具体多少,我也没研究过,这样算下来,也就对了。

楼主:
电容装了400V/3300uf,电源一开,10A的微断马上就跳闸,试了好几次都这样,最后把微断换成32A的才可以合闸
有没有限流的方法?

网友E:
电容大点好

网友F:
电容串一电阻延时几秒后将电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