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路

楼主(2012-06-09):
继电器过多并联有没有影响

网友A:
为什么要并联?
触点电流不够?再驱动大电流接触器!
触点不够用?也可以驱动中间继电器。
并联多了,驱动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大了,如果是接在PLC输出点上,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