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PLC连接图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由于现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一个关于图的问题,FX2N基本快 和数模转换模块FX2N-2DA是怎么连接的,主要是图上怎么表示。
FX2N-2DA主要是用于两个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转换。
我不知道怎么绘制FX2N-2DA的图,还有称重传感器连接在FX2N-2DA模块上是通过什么端口呢?
非常谢谢你能提供帮助。

网友A:
首先,楼主FX2N-2DA是数模转换模块,只能输出模拟量,不能连接称重信号,应该使用模数转换模块FX2N-2AD
第二,称重传感器的信号毫伏级别的,不能直接在FX2N-2AD上,楼主应该使用一个称重仪表或者称重变送器(4-20ma)接入FX2N-2AD

网友A:
另外,楼主的2个称重传感器是称一个重量还是2个重量?
AD模块有一条扁平电缆插入主单元扩展口,还要与主单元24V电源连接
至于模拟量接法详见模块手册吧

网友A:
本人手头正有称重的项目在做,加我QQ4082833共同学习

网友B:
AD模块有一条扁平电缆插入主单元扩展口,还要与主单元24V电源连接
至于模拟量接法详见模块手册吧

网友C:
西门子就有称重模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