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9):
各位高手, 我的电脑是w7或者XP    64位的系统能安装三菱8.86Q编程软件吗

网友A:
引用楼主卢明月于2012-06-09 13:05发表的 XP系统64位能安装三菱8.86Q编程软件吗 :
各位高手, 我的电脑是w7或者XP    64位的系统能安装三菱8.86Q编程软件吗

因为我的是XP 32BIT没法测试你的问题,不过最快的方法还是你自己试了不就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B:
装一下就知道了呀! 装上的机会不大!

网友C:
能够装上,但编程电缆驱动系统不支持

网友D:
做工控,还是玩32位的好

网友E:
可以的啊!但是还是32 位稳定

网友F:
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