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ID手自动切换时的无扰动切换怎么写

楼主(2012-06-09):
Q系列PID手自动切换时的无扰动切换怎么写?不是手册上的那种逐级递减的算法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当你从手动转换成自动的时候,把手动操作量的值传到自动操作量的地址中,这样他就从你原来的手动操作量开始控制。
当你从自动转换成手动的时候,也是一样把自动操作量的值传到手动操作量的地址中。
但是要注意一点,自动切换到手动以后,再手动操作量。
估计这样就不会有扰动,后者扰动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