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里脉冲输出异常地址问题?

楼主(2012-06-09):
CP1H OMRON PLC编程时用A444代表脉冲输出0发生异常,如果此时电机出现异常时A444出现了一个数字,此数字所对应的电机异常具体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手册里貌似米有哇!

网友A:
不是,时PLC脉冲输出异常,跟电机没关系,异常代码可参考CP1H op manual W450-CN5-02手册查询,你要查电机异常情况,电机要能和PLC通信才行。

楼主:
Sorry,我的表述有问题,举个例子,电机的极限感应器坏了处于常on状态,这时我进行找原点操作后PLC报警,如果是0脉冲输出的话A444地址里有一个数字,我如何在不知道此感应器是坏的前提下查出所对应的PLC异常?CP1H op manual W450-CN5-02操作手册里貌似查不到啊!

网友B:
楼主要搞清楚,A444为1代表:脉冲0在做原点搜索时出现异常,出现这种状态表示PLC在原点搜索时没收到CW/CCW极限或原点/原点减速点信号。读A444可以发出报警让调试人员检查以上4个信号点有无故障。并不能说明完全是电机有异。而电机的异常可以根据驱动器有无报警来判断

楼主:
我在CJ1M-CPU内置IO操作手册里查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