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9):
RS-485通讯
MOD BUS通讯协议里面ASCLL模式与RTU模式
谁能给讲讲这个两模式?

网友A:
一言难尽啊

网友B:
管它什么模式!!!你只要主设备能叫应付设备就OK!!!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就是校验码的区别,RTU抗干扰更好,安全性更高。

网友D:
这个基本都一样的  具体就是后面的校验码

网友E:
ASCLL模式LRC校验
RTU模式CRC校验

网友F:
以设备为主 考虑那么多乱

网友G:
以下是ASCII协议和RTU协议进行的比较:
协议    开始标记    结束标记    校验    传输效率    程序处理
ASCII    :(冒号)    CR,LF    LRC    低    直观,简单,易调试
RTU    无    无    CRC    高    不直观,稍复杂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ASCII协议和RTU协议相比拥有开始和结束标记,因此在进行程序处理时能更加方便,而且由于传输的都是可见的ASCII字符,所以进行调试时就更加的直观,另外它的LRC校验也比较容易。但是因为它传输的都是可见的ASCII字符,RTU传输的数据每一个字节ASCII都要用两个字节来传输,比如RTU传输一个十六进制数0xF9,ASCII就需要传输’F’’9’的ASCII码0x39和0x46两个字节,这样它的传输的效率就比较低。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所需要传输的数据量较小可以考虑使用ASCII协议,如果所需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最好能使用RTU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