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9):
利雅路燃烧机老是出现故障。请问大家有使用过的都怎么调节的?
1:声音太大?    如果把进气关小点能声音是小了,可是温度就降低了达不到本身提供的热能。
2:无辜故障报警,烧的好好的:电压,气压都很稳定突然熄火报警,恢复后又正常工作,售后服务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法。
3:有时开机好几次才开的了,(有交换器老开是很危险的)

网友A:
用plc 改掉它的控制电路,就可以一了百了。

网友B:
查下喷头系统和检测感光系统,说不定能稿定

网友C:
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给你搞定  ~!~是不是从到你们公司就是那样的?

网友C:
1楼 的兄弟不是什么都可以用PLC来解决的~!~

网友D:
燃油或喷嘴有问题吧

网友A:
不是搞针对,凡是经过中国人手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除了平价,质量根本没法保证,在纺织地毯行业的后整理烘干部位就大量使用这种油炉,这种故事是家常事,换个控制就好了,但这种控制器800多块一点也不平而,用个plc 加个火焰检测电路500块钱以下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给你搞定  ~!~是不是从到你们公司就是那样的?

在合肥,是烧气的,买来了声音就这么大,他们说我们的交换器有问题,可是同样大的燃烧机配同样的燃烧器只有这个声音有问题,调了好多方法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搞针对,凡是经过中国人手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除了平价,质量根本没法保证,在纺织地毯行业的后整理烘干部位就大量使用这种油炉,这种故事是家常事,换个控制就好了,但这种控制器800多块一点也不平而,用个plc 加个火焰检测电路500块钱以下就能搞定了。

不知道你的方法是针对哪个问题的?

网友E:
这年头就怕不懂还装得跟专家似的乱喷!

网友A:
的确是火焰检测部分出现问题机率较高,它的探头只是一只光敏电阻,一般很难坏,一般工控人修不了它的电路部份,还是出必杀技换一新的控制器或拿其他在用相同的控制器换上去就知道。

网友A:
坦白说无论烧油或煤气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油炉多一个油泵,烧油的炉子我改了十多台,改造的原因都是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修了几次,每次换个新的控制器上去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相同的故障,后来因维修成本的考虑就用plc和 自制的火焰检测器改造了一台,经一年多的现场使用后,老板非常满意它的效果,后来就把其它的炉也改了,三年过去了,没有发生过故障。

网友F:
这种版子的燃烧机烧油的比烧气的故障率高很多,可能是油品的问题。经常熄火有可能是控制器的问题,但更多的可能是使用的问题。第一点,你的回风设计是不是直接吹到火头了?并且风压很高?第二点,你所采用的是一段火还是二段火还是更高级的比例方式?如果是一段火的不仿换用二段火的试试,效果会好很多。如果是二段火以上的,那么小火的设定就很重要了。

网友G:
如果你的燃烧器是无级调节的话,那就是送风和燃气比例调节有问题,还有就是光电检测方面电路问题。燃气压力是否稳定?

网友H:
楼上各位都是能人啊。

网友C:
看你这样 说 应是1‘阀有可能关不死  2 感应 应该没有调到 3 就你的 压力问题!~可以看看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白说无论烧油或煤气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油炉多一个油泵,烧油的炉子我改了十多台,改造的原因都是和楼主一样的故障修了几次,每次换个新的控制器上去就可以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相同的故障,后来因维修成本的考虑就用plc和 自制的火焰检测器改造了一台,经一年多的现场使用后,老板非常满意它的效果,后来就把其它的炉也改了,三年过去了,没有发生过故障。

换控制器到没试验过,不过出现问题也就那一段时间2个月后又不报故障了。
用plc和 自制的火焰检测器改造作用是什么?改造这是怎么用的?

楼主:
燃烧机是2段火的。有热交换器,火风可定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控制器到没试验过,不过出现问题也就那一段时间2个月后又不报故障了。
用plc和 自制的火焰检测器改造作用是什么?改造这是怎么用的?

这种方式是坛子里一位高手为我公司想出来,并做出样机,后来我照抄的。你去直接问shi2999吧

网友I:
气压够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