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指令 CJ 和CALL的区别在哪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2-06-09):
跳转指令 CJ 和CALL的区别在哪 看下这个图 区别的哪里
悟性比较低没看出就其中玄机
求指点

网友A:
一个主程序跳转,一个子程序跳转。子程序必须在FEND之后,返回指令SRET。而主程序没有返回指令,他是直到跳转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才停止跳转,子程序是 遇到SRET就返回执行下一步程序

网友B:
楼主,知音啊,我也有很多不解呢。在我的主页上有求助帖,我遇到的问题,5天了居然没人敢接招,你还好,可以的话交流交流,我QQ 550448619 注明工控人家。

网友C:
跳转执行时,直接跳到标签指定步,可以向下跳,也可向上跳。
向下跳时在跳转指令到标签指定步之间的程序本次循环中跳过不再执行。
向上跳时将重复执行前面已执行过的程序步,千万注意如跳转条件控制不好会引起死循环,超时看门狗报警。
call调用子程序条件成立时,转到主程序外的子程序执行,子程序完成后,返回到调用子程序步的下一步继续执行。
如果调用子程序条件不成立,那么子程序永远不会执行。
对于跳转,即使条件不成立,程序依次执行下去,碰到标签步依然会执行。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述,
每天好心情

网友E:
call 指令调用完毕,需要返回主程序,继续执行call下面的程序;
cj 跳转之后就不回来了。
跳转指令 CJ 和CALL的区别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