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2-06-09):
威纶触摸屏和三菱fx2n在线模拟怎么plc没反应呢?通讯参数都设置一样了,老师们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连接线不会我是用sc-09线连接pc

网友A:
不太明白你得问题,是PLC和触摸屏联不上?
yanzhi2008

网友B:
你用的是PLC下载线模拟的,更改触摸屏通信口RS-485方式改为RS232

网友C:
检查通讯设置,还有就是软件版本用最新的

网友D:
通讯参数没设好 检查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