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ORMRON CPM1A的停机程序

楼主(2012-06-09):
因一客户赖皮,不把余款付清!三番五次上门去讨,他还说要揍我。。。。。。!无语,素质
所以我想在CPM1A程序上做点手脚,但CPM1A里面没有时钟功能,请教怎么写到时停机??

网友A:
没有时钟功能可能自己写,CPM1A的保密性太烂。估计起不了作用

网友B:
cpm1a,cpm2a,cqm1,cqm1h,免费的解密软件坛子里一大堆,这个加密只能对付超级菜鸟

网友C:
CPM1A功能太少

网友D:
没有用的,CPM1A太落后了!走法律途径吧!
QQ 383902882

网友E:
请教CPM1A,是怎样加密的?

网友F:
个人的思路
可以用开机脉冲加计数器来控制吧,就是说不是让客户用多长时间,而是开关机多少次
还可以用一分钟脉冲配合计数器来控制
不过楼上的大大们说的都很对
CPM1A的保密确实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