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楼主(2012-06-10):
求用一个按钮启动,继电器驱动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图。

网友A:
LD X0 ALTP YO
LDI Y0 OUT Y1

网友B:
m2800接通的时候,只会接通离自己线圈最近的一个脉冲,所以这个图可以解释一个点动按钮控制电机正反转(在书上看见的,小牛试刀写的,如有错误,望纠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 X0 ALTP YO
LDI Y0 OUT Y1
一接通电源,Y1 已有输出。
我做了一个,模拟了一下,还可以。

!!!

网友D:
x0启动 Y0正转 Y1反转

网友C:
楼上没模拟测试过吧。
第 20 这一行的 Y002,打错了,应该是Y000.

!!!

网友D:
谢谢楼上更正,是Y0,不过仿真是并没有发现不对,奇怪了

网友E: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F:
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就是PLC输出一定需要再加上接触器互锁。

网友G:
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注意,就是PLC输出一定需要再加上接触器互锁。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H:
:电机正反转电路图 好东西

网友I:
这个问题都不会的话,先去多看看书吧

网友J:
其实方法很多

网友:
谢谢楼上更正,是Y0,不过仿真是并没有发现不对,奇怪了
必然没错,只是个互锁而已。

网友K(2012-08-04):
接触器互锁很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