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xp有源和漏两种输出,对吗?

楼主(2012-06-10):
如题,我要用它控制sh-20403步进电机驱动器,可是这个驱动器是个共阳极的,西门子的PLC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呢?

网友A:
XPSI是漏型的,XP CN是源型的
不知道输入是否源型和漏型都可以接的

楼主:
224xp cn不能接成低电平输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