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RES作用是什么,能不用吗?

楼主(2012-06-10):
如图所示,左图和右图为资料中用变频器和PLC对电动机的多段速控制,其中左图和右图是原图,中间图是我根据理解改画的,但不清楚RES的作用,因此中间图中没有画出来,请高手指教如果不加RES是否行?有何后果?

楼主:
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A:
RES是复位端子,程序有这要求就不能删。我还以为说mrs端子呢。
!!!

网友B:
RES默认是复位用的,但可以修改参数来改变端子功能

网友C:
这个为了安全考虑 还是要的

楼主:
从原图看,Y4的工作时间仅0.3s,如不加,按X0不是也能速停吗?

楼主:
如果必须加,看该图效果与原图一样吗?

网友D:
三菱的变频,三菱的PLC你这是哪里用的啊,RES是复位,不过这个可以改的吧

网友E:
当变频器有故障报警时,按X0也可以复位了,加0.3秒延时是为了防止动作过快变频器没有复位。原来的程序很好啊,为什么改?

网友E:
你改的程序仿真过吗?在运行到一半是按X0后,还能再启动吗?

网友F:
一般啊,我不敢这样接啊,都接中继互锁。低速时不能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