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问个电器元件

楼主(2012-06-10):
一台机子上的,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有人知道说一下好吗?

网友A:
反相保护继电器

网友B:
外观有点象马达刹车整流子,上面的英语意思有是信号收发器的意思,上面有几根线?

网友C:
上面的英文意思是反相保护继电器

网友D:
其实就是相序继电器

网友E:
相序继电器

网友F:
相序继电器 相序保护器是为了相线之间调换位置改变相序,对用电器造成损坏,列入检修后相序改变

网友F:
相序继电器工作原理:由运放器组成的一个相序比较器,比较电压幅值、频率高低和相位。如果条件附合放大器导通,如果有一个条件不附合放大器闭合。
相序保护用相序继电器:
相序保护可采用相序继电器,当电路中相序与指定相序不符时,相序继电器将触发动作,切断控制电路的电源从而达到切断电动机电源、保护电动机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工作的接线顺序是有规定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导致相序发生错乱,电动机将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相序保护就是为了防止这类事故发生。

网友G:
一至认为相序继电器

网友H:
相序继电器,控制负载电流4安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I:
防止反转 比如空压机不能反转

网友J:
相序保护继电器,我们以前一般用在空压机或制冷压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