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内置24V电源不够用,可否使用外置24V电源?若可用如可接线?

楼主(2012-06-10):
台达PLC内置24V电源不够用,可否使用外置24V电源?若可用如可接线?

网友A:
一般是不建议用PLC内部电源的,一般是用外部电源,为了保证等电位,把24V -连接,
我这二天一个欧姆龙项目就因为不按我的图纸接线,把内部电源和外部开关电源并联,导至电磁阀动作时内部电源波动太大,PLC电压过低自动复位!

网友B:
正极接UP,负极接ZP

网友C:
可以 我们一般不用内部的电源的,配个24v的电源盒的 你的负载直接接在电源盒上就行啊 他的xy点实际上就是个线圈的

网友D:
PLC内部电源提供的电流很小,不建议使用

网友E:
PLC内部的24V电源负载很小,建使用24V直流电源模块。

网友F:
PLC内部的24V电源负载很小最好不要用,建议使用24V直流电源模块。

网友G:
可以的
外接电源的负极和plc的负极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