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不带自锁的按钮怎么实现暂停/启动

楼主(2012-06-10):
按一下暂停,再按一下启动,求指导

网友A:
你想用PLC实现还是继电器实现呢?

网友A:
PLC的话用(欧姆龙)KEEP、指令就好了

楼主:
会了,谢谢,那继电器怎么实现呢

网友B:
双向连锁,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C:
用上升沿触发也ok的

网友D:
同楼上的一样用KEEP指令

网友E:
!!!!!控制电路全靠自己开发脑筋想!
人家教你一点就一点!要自己灵活运用

网友F:
ld 0.00
difu 20000
ld 20000
out tr0
andnot 1000
set 1000
ld tr0
and 1000
rset 1000

网友G:
方法多用上升沿触发,用KEEP指令

网友H:
用4个继电器可实现!动一下脑吧!

网友I:
用3个继电器就是实现!不用4个,动一下脑吧!

网友J:
两种方法、KEEP或脉冲化
一: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