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0):
为何的CP1E的质量会这么差,多台出现输入,输出模块接触不良。

网友A:
有同感,新的继电器输出,接线后发现有一点输出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

网友B:
怪不得很便宜呢。。。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C:
去年到现在用了80多台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D:
用过CP1E的师傅请多多发贴,质量具体如何?

网友E:
不稳定,不是很好

网友F:
做为鬼子的东东,只能说它性价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稳定,不是很好

欧姆龙作为一个大品牌,难道真的如此吗?

网友G:
用过一个,两年了还没坏,不知道能支持多久?

楼主:
环境好或许会耐用些,但用一年左右通讯有问题,经常难连接(用电脑修改程序时),环境差的半年左右出现输入输出模块接触不良,轻敲击又可以恢复正常,插入USB经常会出现I/O总线错误。

网友H:
还可以啊,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I:
还可以吧 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J:
陶瓷厂一年以后,CP1H插USB也会报警,经常遇到

网友K:
质量还可以,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新的继电器输出,接线后发现有一点输出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
可能是二手的吧

QQ980347789

网友M:
用过大量的产品,没有出现过坏的情况,输出损坏可能是输出继电器带的电感负载过大。

楼主:
不错,就是陶瓷厂的最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N:
用了近百台没出现过问题
常用CP1E-N40DR-A带三个DA041扩展

网友O:
公司的机器[攻牙机]上装的全是CP1E的,最少有一两千台了,坏的很少。

网友P:
买的是二手吧,我用了很未发现
pjr165

网友Q(2012-11-11):
确实有接触不好问题,但出力按一下编程口就好了

网友R:
只能说你们根本就不会用继电器输出,,对于任何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拖动感性负载,必须并联二极管或者阻容元件来消除反电势引起的火花

网友S(2012-12-17):
你将线路板内部的那个连接接口座换了就可以再用,通常硫化物重的环境下不到一年就有故障了

网友T:
我用了几十个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U:
不会是山寨的吧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V:
不好接触不好

网友W:
我用的一个,经常输入点出问题,不是不通,就是相连,敲击几下就好了

网友X(2013-04-09):
真的不好吗?我准备更新呢,我现在用的是CPIA的 好纠结。
云之松

网友Y:
CP1E质量真的好差,我厂用了20个,差不多全换下来了,还没CPM1A那么稳定,主要是输出输入常接触不良,轻轻打一下、或者拉出USB数据线时,整个CH1E就会失灵那样,有时没接光电开关的输入点,那个信号灯它都会变亮的,制造工艺与欧姆龙那么大一间公司对不上,照说这么大一间公司制造的产品一定稳定,我多个朋友也发生这种情况,CP1L就没有发生这种接触不良事故。我是陶瓷厂的,用过欧姆龙的C20P、C60P、SP16、CPM1A、CPM2A、CP1H、CP1L质量不错的。

网友Z(2013-05-14):
用过很多,质量基本OK,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AA:
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AB:
没发现此问题啊

网友AC:
用过上千了吧,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出过几个报故障的,但是没上边说的那么差劲啊,你不是买的翻新机吧?
价格便宜,所以也不要计较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能干活的就行了。
严重怀疑楼主是诋毁OMRON的拖###########################

网友AD:
就是质量不行.................................

网友N:
别的还行,就是出现过2台新PLC有问题,一台为CP1E-N20DR-A 其中有一个输入点是坏的,另一台为:CP1E-N30DR-A 有一个输出点坏的。其他问题不得而知,因为客户没有返回问题,也许是客户自行解决处理掉了。听一些用户(非我公司客户只是同行)抱怨 CP1E继电器输出点容易坏,晶体管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