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正力空压机问题求助,被人设置了停机时间开不了机

楼主(2012-06-10):
空压机被保养的人设定了停机时间,开不了机,真烦人,还有这样做的,有谁知道密码看看是不能给删了

网友A:
密码可以试一下那家公司有电话号码或维护人员的手机号码!

网友B:
可以投诉啊

网友C:
设备有工程余款纠纷么?如果没有,则直接走法律途径。

楼主:
在厂家密码设的

网友D:
厂家是不设置密码的 多是星号 密码是在用户设置里自己改的 然后才能改参数

网友E:
问下厂家原始密码,如果厂家没有设置密码,可以上告厂家,让厂家自己找他们的代理商去。

楼主:
代理商设的

楼主:
没有工程款的纠纷

网友F:
晕你哦,你把控制线路改啦就行,设密码有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