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IO问题

楼主(2012-06-10):
刚接触欧姆龙PLC,发现程序里输出的有16.05;18.05;20.05等等;
不像三菱的直接是Y输出那么易懂;
请高手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A:
根据你PLC的型号看一下手册,欧姆龙的PLC型号太多,输入有的是8点有的是11点,有的是16点。输出也是一样
输入一般是0.00------0.07
0.00------0.11
0.00------0.15
输出的一下手册!

楼主:
这个是PLC的辅助继电器吧,手册里面没有说明有多少辅助继电器;
还是我没有看懂?

网友B:
欧姆龙的都是数字,如输入为0-7.10-17.输出根据型号有01000-01007等,你说的好像是内部辅助继电器

网友C:
i q w 15位的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