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0):
搞流水线硬件升级改造,原来所有的伺服线路以及所有380V-4KW电机线路都不够长了,因为时间紧,线路多,特别是因为拆卸时,搞硬件的师傅们几乎把所有伺服插头以及感应器插头都弄坏了。所以,我就只是重做了所有的插头,但线路都是半路剪接的,其中包括380V电路,DC24V感应器电路,220V的光学宽度测量仪电路,当然,还有N条伺服电路。结果,完成后,开电,所有380V高频电机倒是运转正常,其中有一个伺服(其他伺服都运行正常),通电正常,使能正常,只要一开380V的高频电机运行开关,就开始往一个方向快速旋转。然后,我多加了根地线到机体上,结果变成缓慢的往这个方向继续旋转。再后来,我提高刚性,重新计算惯量比,没什么用。然后,我重做了这个伺服的信号线,开380V强电的时候,这个伺服倒是不往一个方向旋转了。但还是会隔个两秒左右,来一次非常小的抖动旋转。驱动器上显示是-1到0或者-2到0的变化。我地个大神,因为白天车间里各种其他流水线带一定电磁辐射,所以,这些工作我都是晚上做的。这个车间所有其他流水线都关闭了。哎。这-2到0的变化,很纠结啊。为什么呢。大神们给个思路,下一步该干点什么呢。迷茫啊
QQ76214024

网友A:
电源是单相还是三相的,加个滤波器试试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建议电源单独接地处理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C:
    1.做好防干扰措施,接好地线
    2.做好编码器反馈的电缆, 速度速度模拟量或脉冲电缆用双绞屏蔽线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网友D:
    加滤波器吧,这样比较好啦!
  • 下载积分:+3(chinazhu6666) 热心助人

楼主:
    做这条流水线电路的时候所有伺服都加滤波器了的。楼上的大大。昨天晚上弄到2点,终于解决了。我再次把那个伺服的电源线跟信号线重新做了次,然后外面套了层很厚的橡胶管。然后单独给这套伺服拉了跟地线。再开380V三相电机,伺服稳定了。没有-1到0或者-2到零的脉冲变化了。今天运转了一天。也很稳定了。汗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