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块传送问题

楼主(2012-06-10):
请个位大侠一个小问题、 有个程序BMOV D4040 D4000 K7
是把这个块分成几等份来传送的。

楼主:
希望做个表格提示
谢谢、

网友A:
BMOV D4040 D4000 K7
我记得,我以前做过一个程序,也用过BMOV,批量传输
应该是把 D4040~D4046 (K7就是从0~7) 传输到D4000~D4006

网友B:
二楼正解

楼主:
理解了;
谢谢各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