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接地为什么会反而烧坏设备呢?

楼主(2012-06-10):
厂里的设备接地,一般都是小型的设备,不过在一个车间内放了几十台,车间里面包括了很多的输送带之类的,试过多次接地,接地后漏电(不知是静电还是漏电,至今搞不清楚)还是存在有,经常有电到的!而且接地后设备开始经常烧坏电位器(也搞不清楚什么回事),请各位大哥帮忙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接到零线上去了??
不知楼主是什么设备,经常烧电位器不知是一个设备还是所有都是。个人分析如果电位器功率足够,应该是设备负载并联电路出问题可能性较大。另外接地后还有漏电状况那只能说明接地不达标或接地线后端已经断开。

网友B:
请确认地线和零线是不是分开的

网友C:
可能是地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同意1楼
就做更好的!

网友E:
1.设备并联电路可能会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2.接地线可能存在问题,接地线是否真的接地了!

网友F:
再打一个接地点试试。

网友G:
检查接地线和零线,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工厂不装漏电开关,这样不安全的,地线带电还能工作?

网友I:
可能原因:接地和接零分开,接地不良

网友J:
1楼很全面

网友K:
我之前碰到过马达接地不良,漏电就比较厉害。还有要确定零线与地线是否混在一起了。是否把+24V混到零线上去了。

网友L:
设备接地是保护人身安全,如果交流电源设备没有安装隔离变压如果漏电肯定直接烧坏设备。最好除接地外,还要安装漏电开关。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M:
应该是接地不达标

网友N:
我估计是设备漏电,只有查出漏电点才能真正的消除隐患。

网友O:
你的地线没有接到地吧。(没有接到变压器那里)

网友P:
接地不良了,快点检查吧

网友Q: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R:
这个问题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地线是没有问题的!跟零线什么的也没有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所使用的设备的电位器的共0V是采用非隔离方式。这种结构在单独使用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多台一起使用时,并且共0V直接连接或地线间接连接时会产生回路电流。烧电位器是最轻的,跳漏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S:
大家都说得没错,必须确定零线和地线是否接在一起。

网友T:
可能是设备上的漏电电流经电位器传到设备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U:
在这些设备中肯定有一些设备为了从动力柜那边取220V单相电,肯定有把地线当零线用了。如果此时那个220V设备在用的话,就会出现设备外壳带电;如果不用,则可能不会带电,所以经常会出现有时有带电,有时不带电现象。

是的,同一个车间内生产线使用的是380V的电的,另外包装线上面的都是220V的,现在主要是包装线上面的小型设备有电,小型设备是要用电位器来调速用的,使用的是碳刷电机(有人说这种电机易漏电,不知是否?)

网友V:
最好不要串联接地,可能是接地电阻过大,即大于100欧姆。地线不要经过任何开关,零线不能单独关断,即使需要关断也要和相线一起关断。还是用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天关好些。

网友W:
你的打包机接地线   电阻是否小于4 欧姆。 接地阻值越大漏电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