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切断问题

楼主(2012-06-11):
三菱用编码器计量长度,然后用触摸屏设置长度,最后动作
这样的程序是不是有很多种方法
最近小弟看了很多这样的,哪个高手说下那种的比较好
最好带程序过来

网友A:
你要求的精度速度,选用的控制器是什么?电机是步进还是伺服?程序都要根据这些来配合。

网友B:
看来是编码器加变频器吧。

网友C:
高速计数比较中断

网友D:
用高速计数比较中断这种方式,除非要求精度不高,否则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