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输入数值问题

楼主(2012-06-11):
我用三菱触摸屏输入数值的时候只能输入32000多一点,是什么原因,还能输入更大的数值吗,还是跟PLC有关系

网友A:
32767吧?
选择数据类型双字类型的可以输入更大的数值。
选择双字类型的话PLC用设置一下吗

网友B:
三菱PLC的T、C设定的参数值最大是32767,是这个限制了吧

网友C:
双字节型最大数是32位,要看你选取的是浮点还是整数,浮点的话要计算后转换为整数,就是编程中的事情了!

网友D:
看来楼主没有搞清楚双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