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请各位大虾帮忙打开如下程序,我用GMWIN4.17打开是空白!!!
描述:GLOFA plc程序
附件: 산두신성-5613.rar (70 K) 下载次数:91

网友A:
韩国LG的东西,这种东西你无法上载,上载也无法打开的。只有厂家给你提供程序才开一修改。
这就是鬼子给的原程序,设备里面的加密无法上传!

网友A:
不是设备加密,这种PLC以前不对中国销售,就是这种不能上传的PLC。就这种功能。很长时间不用了,我找找软件看能否打开。

网友B:
下载了,打不开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2012-12-01):
引用楼主leechonghua于2012-06-11 09:29发表的 高手请打开如下程序!!!谢谢!!! :
请各位大虾帮忙打开如下程序,我用GMWIN4.17打开是空白!!!

用韩文系统电脑打开就好了。里面的注释全是韩文的,也有英文的。
请问插在cpu旁边的那个通讯模块连接的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