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MT506LV人机

楼主(2012-06-11):
现在有一个MT506LV老人机触摸屏!是RS232下载/上传线!为什么不能下载和上传呢?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A:
MT500系列触摸屏下载线接线图:针脚定义 PC端:2/3/5 触摸屏端:7/8/5 接线方法: 2-7 3-8 5-5 由于2边的都是九针母头,请注意不要插反了,确认下通讯线是否正确,另外电脑的通讯端口功能及通讯端口号是否正确,排除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确认是主板通讯部分坏了,这种就得维修了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