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R-A740-3.7K-CHT

楼主(2012-06-11):
各位大哥好,小弟,最近要改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三菱 FR-A740-3.7K-CHT这个变频器,因为这个型号的变频器能提供两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可以用来接收仪表反馈的信号!但是小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变频器,对于你的参数设置,和模拟量,是怎么设置,不太清楚,希望各位大哥,能多多指导!多谢
寻找一切
!!!

楼主:
怎么没人来踩踩,帮帮忙啦
寻找一切

楼主:
可是我没有手册,因为还要和哪个转速仪表YB-996一起连起来使用啊,仪表根据电机的转速情况,也需要发出模拟信号,反馈给变频器,
寻找一切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模拟信号,是怎么使用的,通过什么,发出模拟信号,又是通过什么来接受模拟信号的,之间是怎么相互转换的啊?
寻找一切

网友A:
买一个转速表,接到变频器的AM和5端就好了,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B:
手册这里有下载,很详细:
http://down.ymmfa.com/?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