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5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6-11):
信捷XC5PLC与台达 VFD-M变频器485通讯,控制两台变频器的启、停、频率设定。我是新手,看用户手册也不大明白,希望论坛上有好心人给予指点,或有相同的案例给我参考学习一下,不然这个项目完不成,我就很惨啊!

网友A:
表示可以代你做,QQ:609103348

网友B:
通信协议必须明白,加上详细读说明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用RTU模式,串口直接在信捷的软件里设置好通讯波特率等, 信捷有直接读取的和写入的功能指令几行就可以搞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给你个建议,启停最好不要用通讯控制,频率给个可以考虑

网友E:
如果设备上有触摸屏的话可以用屏来通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兄,如果能说得详细点就更好,因为我是新手,这个设备是带TK6070触屏的,本来用触屏跟台达变频器通信也可以,但是我对TK6070也是开始认识,只会用一简单的功能来控制PLC的M系列软件。

网友C:
附上信捷XC3控制阿尔法的变频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