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是否准确?

楼主(2012-06-11):
1.编码器在速度不均匀的运动过程中计数,是否不准确? 即 在加减速过程中, 不考虑 机械部分安装,打滑等问题.
2.A/B相的精度是否一定比单相A 的计数精度高?
请高手说说你的答案 以及 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先谢了!

网友A:
不考虑 机械部分安装,打滑等问题?那怎么保证准确?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jxh668

网友B:
没外部因素,理论上是准确的,可能在正反换向时有一个脉冲的误差

网友C:
这个可以告诉你 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D:
你要求精准度高时可以选择脉冲多的,比如1000以上的,误差很小,我们厂的计长全是用AB相的,几万米都没有1 米的误差。
我用的是3600的 设备速度25m/min 要求 做出来的产品误差1mm内

网友E:
1、编码器的线数决定了精度,还有10线的编码器精度不是很高。
2、AB的不比单相A的精度到,但是可以确定转向。
下载积分:+1(bosshyup) 有道理啊

网友F:
有累积误差

网友G:
还是有点误差的

网友H:
关键是看你的要求了!基本上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