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PLC可以做制冷系统么

楼主(2012-06-11):
我们厂子自己做的工装 设计之前没做散热的, 到夏天油箱里面的油太热,油管也太热,前几天还烧了一个电机,想做一个制冷系统,看过电子制冷系统,请问能用plc做一个简单的制冷系统么,用plc做一个水冷系统,

网友A:
用模拟量模块,当然可以做制冷系统.

网友B:
加装散热风扇或者用压缩空气吹来风冷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模拟量模块么,不懂

网友C:
用溫控開關做就可以了吧

网友D:
PLC不会制冷的,要别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