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1):
我公司有一台搅拌机,分散电机(我们叫高速电机)5.5KW,刚开始带不带负载都烧保险(32A的),后经外修后,装机不带负载试机,各相电流都正常(10A左右),加上负载后启动大概1——2秒就烧保险。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负载大了。

网友B:
看一下电机铭牌或查一下资料,看电机的满载电流应该是多少;
然后根据所观察到的情况,判断电机或负载是不是正常。

网友C:
电机还是没修好吧。检查负载电流,换个大点的断路器试试,如果电流不平衡就可能电机没修好。

网友D:
5.5kw电机空载10A?电流不小啊!估计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E:
电机问题吧!曾遇见过。问题不明显,修电机的敷衍了事,他们太不负责任

网友F:
正常情况应该是8.35A啊,看来是铜线绕的扎数不够。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G:
引用楼主多愁善感于2012-06-11 11:57发表的 电机不能带负载 :
我公司有一台搅拌机,分散电机(我们叫高速电机)5.5KW,刚开始带不带负载都烧保险(32A的),后经外修后,装机不带负载试机,各相电流都正常(10A左右),加上负载后启动大概1——2秒就烧保险。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把电机名牌贴上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H:
电机电机没修好吧

网友I:
空载电流就很大,先看看铭牌,好像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J:
三相电流平行吗?有没有缺相现像。

网友K:
可能根本就没修,给你重新浸点漆烤烤又拿给你了吧。

网友L:
负载大了 看一下电流

网友M:
电机应该是2极的吧!估计应该是负载大了启动不起来!如果是4极的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电机又返修了,还没回来,在反修之前我把电机接入到变频器上,电机可以正常运行(变频器输出各相电流1.6A左右,频率35Hz)在次接到以前的方式,还是烧保险。

网友N:
5.5kw的空载电流在4.4a左右;说明电动机根本没有维修好;

网友O:
1、电机空载电流偏大,没修好,估计是为了节省铜线 所以少绕了几圈;
2、楼主是武汉的么?哥可以为你指导,自己做电机,完全免费

楼主:
谢谢各位,电机确实有问题,有点绝缘性不好(是修电机的说的)现已安装,也可以加载运行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P:
电机小了,力矩不够,只带传动机构就接近满载,带了负载肯定转不起来,堵转,电流当然很大。

网友Q:
楼主说的电机空载(380v/10A左右),你说能用吗?5.5KW电机额定电流才11A多

网友R:
现在修电机的小店不可相信。

网友S:
如手动可以转动负载,感觉没问题,基本是马达有问题

网友T:
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U:
电桥检测电机三相电阻

网友V:
电机功率不够或搅拌机机械故障卡死
学海无涯

网友W:
电机绕的不好,偷工减料

网友X:
空载电流太大了

网友S(2012-08-07):
直接QQ64645766帮你回答,电机好坏判断,

网友Y:
空载电流就很大,看看铭牌,电机本身有问题

网友Z:
找找手册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