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2-06-11):
由于刚学习欧姆龙的PLC,型号是CPM1A-40CDR-A,我把编程好的新程序传送到PLC里面,老是有错误,之前我对PLC改动了一下,把运行模式改为掉电前模式,现在就出了这个问题,现在老的程序也不在运行状态了(PLC的运行指示灯不亮),把PLC断过电之后,然后送电,这样PLC的运行指示灯就亮了,老的程序才能运行,但我把新的程序传到PLC里面,传送不上去,请问各位老师是不是PLC设置哪里出问题了!请赐教!

楼主:
下面是图片!

网友A:
清除内存,重新传送。PLC的设定一般不要随意动改动

网友B:
在编程状态下将DM6602的值改为“0”
然后PLC断电,待PLC所指示灯熄灭后再上电,最后下载你的新程序到PLC
建议先备份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