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模拟量输入的滤波程序?

楼主(2012-06-11):
本人在做一个测试产品各种数据的机器,当模拟量输入到AD转换器进行转换后,传送到PLC内部进行分析计算。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据不稳定,因为不会编写滤波程序,所以没有加滤波程序.希望大家提示一下小的.

网友A:
a为采样值,b为显示值,b*70%=c,a*30%=d,c+d=b....又或者用多次采样值的平均值..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B:
个人觉得平均值采样次数定的过高,应当会失去快速实时监控的意义。

楼主:
上楼的讲的很好,不知前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PLC除了平均值,好像没有其他好的办法了,
测试设备可以用LABVIEW,滤波很简单,可以用中值滤波。
数据分析和处理,是LABVIEW的优势

网友A:
如果不够实时那么就调整两个%系数就行....a为采样值,b为显示值,b*70%=c,a*30%=d,c+d=b.

网友B:
看样子楼上有经验的。
俺没做过,但70%+30%(采样值一点点加)个人觉得应该很好

网友D:
百度搜搜 十大经典滤波方法 楼上只说了其中两种 低通滤波 和求平均值滤波 还有8种方法 , 另外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10种方法中的几种方法叠加在一起使用. 至于具体程序自己写,俺之说思维 方法